楼主(2021-07-03):
各位大佬,最近看到了他们的设备案例,突然发现了一个自己感觉比较不错的功能!

用触摸屏实现类似于数控系统的模式,选择指令选择时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删除、插入指令行等等!

用的不只是西门子的屏,更多的是国产的屏,随手拍了两张照片,

如图所示:

  [upload=1]

  [upload=2]

感觉这样做下来,相当于我只是做了台设备,具体的工艺生产过程是开放式的,可以根据不同厂家,不同工人自己编辑,这样感觉能设备用的更好,用的更顺手。

不过回来思考了几天,貌似没什么思路,各位大佬有什么思路,能点播一下

网友A:
简单说一下,
D10  为存储要工作的动作,D100开始N个的寄存器要按顺序动作的步骤。
以下为简要程序,
先将要工作步骤按编号写程序
LD= D10 K1 后面写1号的动作,
                                  INC  E
                                  1号动作完成后   MOV d100E d10
LD= D10 K2 后面写2号的动作,
                                  INC  E
                                  2号动作完成后   MOV d100E d10
MOV D100 D10  就开始按照在D100开始寄存器选择工作步骤的程序走下去,
设置一个工作步骤为停止或者返回第一步,就可以成一个流程停止,或者继续循环。

  • 下载积分:+1(gddswz)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B:
    谢谢讲解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一下,
    D10  为存储要工作的动作,D100开始N个的寄存器要按顺序动作的步骤。
    以下为简要程序,
    先将要工作步骤按编号写程序
    ld D10 k1 后面写1号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一下,
    D10  为存储要工作的动作,D100开始N个的寄存器要按顺序动作的步骤。
    以下为简要程序,
    先将要工作步骤按编号写程序
    LD= D10 K1 后面写1号的动作,

    这么做感觉有些对,还有些不对,说不好哪里不对

网友C:
    做玻璃杯的设备?
    写过固定工艺的设备,没有做过这种开放工艺的,但是见过~

    之前计划过,但是发现还挺麻烦的,而且着急要用,所以直接莽上去了~
    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写在PLC里面,也可以用触摸屏宏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函数入口的问题,解决这个其他都好办~
  • 下载积分:+1(gddswz)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发的屏幕界面很不错,做的类似小数控系统有新意,自己喜欢研究问题。数控系统字面意思是用数字来控制逻辑,关键在于数字。你要学会操作数字,操作数字在于内存的处理。数学基础一定要好,买本算法书看一看,学会用算法去操作数字。程序其实是数学,数控是数学的分支,有逻辑问题,算法问题,模型搭建问题。自己要能独立建立数学模型,用数学的方式模拟这个控制问题。
    这个小数控系统其实很简单,首先在内存中规划程序频道,程序频道是一个数据库里的一页,把内存划成多个程序频道,内存就基本用满了。留一点内存做算法和逻辑的运算空间,程序频道是由步号对应的指令来构成的,指令分为有参指令和无参指令,有参指令例如:绝对定位,指令格式如下:指令号 移动距离,移动速度,加速度,减速度。自己定义好指令格式,根据自己喜好排列。无参指令例如:气缸进行,气缸后退,指令格式:指令号。
    数据存储和指令都有了,指令的解析要对应指令号,这是底层。
    主运行程序在内存中划一个程序频道就可以,做为程序执行的Main,用Inc就可以执行了,程序频道可以做为一条指令,在Main中进行程序频道的调用。
    这样就实现了程序的运行,指令号和数据存储是关键,算法是在指令里用的。
    根据前面的信息自己画个示意图,你会看到程序其实是数学。
    小数控系统是没有固定框架的,就是数据的存与取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是分析指令的问题。
  • 下载积分:+1(李淳罡)
  • 下载积分:+1(gddswz) 真诚感谢!

网友E:
    专业的东西完成专业的事,虽然都是控制器,但是你让CNC做PLC或PLC做CNC的事情,也许都能完成,但是受苦的编程人员,用PLC做CNC,虽然你能做出来,但是你脑细胞死了一大半,何必自找苦吃。你让做CNC的来做人家几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网友F:
    基恩士的PLC和显示屏加伺服可以,以前让他们写过别的设备,可以编写步骤,但是他们加密了,用的什么不清楚了,宏指令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玻璃杯的设备?
    写过固定工艺的设备,没有做过这种开放工艺的,但是见过~

    之前计划过,但是发现还挺麻烦的,而且着急要用,所以直接莽上去了~
    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写在PLC里面,也可以用触摸屏宏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函数入口的问题,解决这个其他都好办~

    对的,也是第一次看到,感觉非常值得借鉴,确实很瘦启发,想搞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屏幕界面很不错,做的类似小数控系统有新意,自己喜欢研究问题。数控系统字面意思是用数字来控制逻辑,关键在于数字。你要学会操作数字,操作数字在于内存的处理。数学基础一定要好,买本算法书看一看,学会用算法去操作数字。程序其实是数学,数控是数学的分支,有逻辑问题,算法问题,模型搭建问题。自己要能独立建立数学模型,用数学的方式模拟这个控制问题。
    这个小数控系统其实很简单,首先在内存中规划程序频道,程序频道是一个数据库里的一页,把内存划成多个程序频道,内存就基本用满了。留一点内存做算法和逻辑的运算空间,程序频道是由指令来构成的,指令分为有参指令和无参指令,有参指令例如:绝对定位,指令格式如下:指令号 移动距离,移动速度,加速度,减速度。自己定义好指令格式,根据自己喜好排列。无参指令例如:气缸进行,气缸后退,指令格式:指令号。
    数据存储和指令都有了,指令的解析要对就指令号,这是底层。
    主运行程序在内存中划一个程序频道就可以,做为程序执行的Main,用Inc就可以执行了,程序频道可以做为一条指令,在Main中进行程序频道的调用。
    这样就实现了程序的运行,指令号和数据存储是关键,算法是在指令号里用的。

    写的挺不错的,感谢指导。貌似有些想法了,最近试试,Thanks♪(・ω・)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的东西完成专业的事,虽然都是控制器,但是你让CNC做PLC或PLC做CNC的事情,也许都能完成,但是受苦的编程人员,用PLC做CNC,虽然你能做出来,但是你脑细胞死了一大半,何必自找苦吃。你让做CNC的来做人家几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O(∩_∩)O哈哈~这不有做出来的,借鉴一下,看看怎么做,学习一下也挺好的

网友G:
    1、引入工号,工艺两个名词,一个工作寄存器D0,
    工号:单个动作,可设定10,20,30,40```,假如10,执行时间调用(引用你发得图片中的);20,内膜动作;30,压轮动作;每个动作再写一个 完成标志位
    工艺:你想要实现的工作流程,例如需要3步骤,10,20,30;也有可能是20,30,10,根据实际要求编写
    2、HMI 工艺存储
    有个配方界面,根据实际加工要求,整理工艺,排好工号,存储,比如配方1存储到D100~D199,配方2存储到D200~D299
    3、工作
    工作时,根据存储的配方号调用,假如是配方1,首先D0=D100,工号10动作完成后,利用完成标志位,D0=D101,依次进 行,可采用变址方式,D0=D100i,每个工号完成,i自增
    4、HMI还要做参数设置的数据存储,比如压轮动作,可以设置移动距离和移动速度两个参数,HMI要做画面调用,只要工艺中 设置压轮工号,就要弹出设置参数的画面,设置的数据不会重复,因为每个工号都有配方数和工艺顺序数,相当于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