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原点参考搜索

楼主(2021-07-04):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CPU是CP2H的,原点(org)搜索完成后,怎么把此位置设置成0点的位置,ORG指令只是搜索完原点位置,但是位置不是0值,怎么样把此位置设置成0值

楼主:
大家帮助一下~感谢

楼主:
顶一下,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A:
方法一:你可以看一下原点搜索的模式,你的模式应该选错了,看一下手册~
方法二:直接打官网技术支持电话,更快~

网友B:
CP2H? CP1H吧。你是不是ORG搜完原点后,又做了原点补偿?用INI指令就可以把当前位置设置为0了
下载积分:+3(libing0254) 真诚感谢!

网友C:
CP搜索原点方式有三个光电也有四个光电的,楼主设置里面的的模式有待确定,正常情况下搜索原点完成以后,脉冲量会自动变为0.

网友D:
一般回原点,伺服停止后就回原点完成了。可以监控下脉冲当前值。
plc

网友E:
原点偏移设置错了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