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和IAI电缸MUDBUS通讯

楼主(2021-07-04):
哪位大佬做过IAI串口和SMART串口的通讯线。麻烦给指点一下,是不是1.2脚接3.8脚就可以了。有这方面的案例最好了,谢谢

楼主:
在网上只能找到三菱的,西门子的没有,

网友A:
485接线就是正负了
主要是程序先试试
modscan扫描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