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如何改变上电启动状态

楼主(2021-07-04):
我有一 台设备用的是S7-1200PLC,这台设备总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PLC变为停止状态,断电重启也不行必须用电脑重新开启.这个问题不是知道是写程序的人故意弄的还是忘记做设置.
现在想请教1.这台1200PLC可以修改成上电为运行状态吗?(程序已加密,不能上传程序) 2,如何利用TIA V11去连接PLC去修改PLC的运行状态?即从停止换成运行.(我对西门子PLC不太懂,麻烦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上电软启动,在设置里面

网友B:
问厂家吧,你自己破解不了的话没法改,V11版本不一定能用,看厂家用的什么版本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引用第1楼简单,微笑于2021-07-05 08:54发表的 :
上电软启动,在设置里面
可以在不上传程序的情况下更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