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仑通泰触摸屏连接两个PLC的问题
絮乱风清

楼主(2021-07-04):
如标题所说,一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如何同两个同样的PLC通讯,读写里面的中间继电器和寄存器呢?

网友A:
本来就有两个通讯口

网友B:
232 只能1个 485 LAN 可连接多站

网友C:
我用的是三菱plc 用485联 plc通讯参数设置一下 #1plc #2plc 等参数 使用很方便。

网友D:
就用485,PLC设不同的站号

网友E:
触摸屏主主站,PLC从站,485通讯可以N个从站

网友F(2022-05-18):
借楼主的问题提问一下,一个人机和多个485仪表通讯时除了区分站号还要设定哪些参数?现在的问题是只能顺利读取最小站号的数据,其它的只能写入,通讯错误码2
请教昆仑通泰触摸屏连接两个PL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