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5):
伺服运动控制过程中,每次遇到紧急情况或者异常停机的,我去校准机械位置,原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每次绝对位置都有变化,都是0点几mm的变大,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懂的大哥帮个忙?是编码器故障还是伺服控制器问题又或者是机械丝杆有偏差?

网友A:
用带抱闸的可能会好些。

网友B:
有可能是电子齿轮比设置不当,脉冲当量不为整数导致的。

网友C:
电机和驱动器的匹配不好!如果选用带自学习功能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建议选用台金的自学习功能的伺服电机。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D:
这个要结合现场工况,有一种情况是这样急停后伺服急刹,但是机构本身由于惯性前冲导致联轴器无法抱紧发生偏移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E:
    绝对值伺服可以反馈的位置有没有变化
    一般机械结构导致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