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全部显示###,断电再通电又正常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05):
触摸屏突然全部数字都是###,断电后在上电就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数值超了
平时都是好好的,就是今天中午出现了一次,没检查出原因,就断电再上电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B:
通信线或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C:
可能和PLC通信断了,重新上电通信又正常,这需要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