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5):
有一台LT系列的proface触摸屏,带有输入输出口,可以当plc用,请问,其内部存储的梯形图可使用什么软件读取。

网友A:
就GP-Pro EX,proface屏,都这个软件吧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21-07-05 15:39发表的 关于LT系列proface触摸屏软件的问题 :
    有一台LT系列的proface触摸屏,带有输入输出口,可以当plc用,请问,其内部存储的梯形图可使用什么软件读取。

    请使用GP-ProPB3 C-Package软件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