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问题

楼主(2021-07-06):
请求群内高手三菱fx3U的程序怎么才能写到fx2n系列PLC上,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13957574621于2021-07-06 18:55发表的 写程序问题 :
请求群内高手三菱fx3U的程序怎么才能写到fx2n系列PLC上,谢谢高手指点
不涉及定位,模拟量,通讯,
其它大部分FX3U都FX2N 差不多,
找出2N不支持部分修改一下。

网友B:
先plc型号转变一下 然后相应的软元件及指令适配
说明一下 简单程序还比较好处理
复杂程序建议用同型号替代
2n 和 3u 绝对有代沟

楼主:
有模拟和屏通讯

楼主:
总算弄好,改变PLC类型正解,具体操作 工程 改变pLc类型,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