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j4-b伺服能不能速度控制,扭矩限制

楼主(2021-07-07):
各位大佬,我想用fx5-40ss-c控制mr_j4-b伺服,就是jog点动的时候,能不能限制电机扭矩,这样驱动器会不会报警

网友A:
速度控制的时候是可以限制扭矩的,位置的时候应该也可以。 但JOG的时候我就不清楚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可以把扭矩(电流值)读出来,自己写逻辑比较一下,当前值大于设定值你就程序里断开JOG,这个精度比较粗糙,但是功能性是可以用的

网友C:
二楼正解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