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21-07-07):
物理量是-15到+15 数字量是0-20000 已知数字量当前是15200,我问了他们 他们都说要用什么一次函数Y=KX+B 我懒得再去学那些东西了,大神们那边有没有简单粗暴的计算公式,在线等

楼主:
不要沉,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

网友A:
((15200-0)/(20000-0))*(15-(-15))+(-15)
没有人会一直告诉你东西,需要自己学,不要懒
下载积分:+5(我不是老板)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firec)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次函数还嫌复杂啊,那还搞什么工控啊

网友C:
有些plc有类似库文件,可以调用。就是个数学运算而已。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1、物理量量程:15-(-15)=30
数字量量程:20000-0=20000
2、每个数字量对应物理量是多少?30/20000
3、已知数字量15200对应多少物理量呢?,你的最小数字量是0,则数字变化量15200-0=15200,15200*(30/20000)=22.8
4、求对应的物理量,物理量是从-15开始的,-15+22.8=7.8
下载积分:+5(荏苒几盈虚)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我不是老板) 热心助人!

网友E:
讲解的够明白的了,谢谢。

网友F:
Y=KX+B还嫌麻烦,那碰到非线性和分段线性化咋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Y=KX+B还嫌麻烦,那碰到非线性和分段线性化咋弄?
以前搞单片机的方案: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