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在工业生产中,准确测定烟气中的氧气含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氧气过量或不足都会给化工装置的操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准确测定出氧气的含量具有很大意义。

由于各工业的燃烧工艺对氧量的需求不同,所规定的氧基准通常就是以刚好充分燃烧时的排放浓度为准,这也是各行业的氧基准不同的原因。氧基准不同的排放指标不可直接进行比较,以燃煤和燃气机组为例,燃煤锅炉的基准氧含量是6%,而燃气轮机的基准氧含量是15%,如果将燃机的排放限值折算成6% O2,燃机限值的数值变为原来值的2.5倍,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分别由5、35、50 mg/m3,变为12.5 mg/m3、87.5 mg/m3、125 mg/m3。表面上燃气轮机与燃煤超低排放是同样的排放指标。

各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都有这样一项规定,实测的排放浓度必须折算为基准氧含量浓度,换句话说,性能考核时判断排放是否达标是以折算后的浓度为准。

而在实际生产中,为使燃烧充分,一般都会加入过量空气(即过量的氧),这也就产生了“稀释”作用,被“稀释”的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自然会降低。此外,当人为的增大烟气量,也就是提高了氧量,污染物的排放浓度也会降低。所以以折算后的数值作为评判标准就是为了保证排放浓度不因过剩空气数值的变化或人为的稀释而改变。

为检测工业生产中的气体经常要经过一段铁质管线到达取样点,如利用氧化皓材质的分析仪器进行测定,烟气经过输送管道降温,其中的部分水蒸气冷凝下来,气体体积减小,这时仪器再进行氧含量分析,其测定结果会偏高,起不到准确测定的目的。为解决此问题工采网推荐使用奥地利SENSORE 极限电流型氧化锆氧气传感器 - SO-D1-250-A300C。

极限电流型氧化锆氧气传感器SO-D1-250-A300C可以测量0.1~25%的氧气浓度,精度高,交叉灵敏度低,使用寿命长,在多数情况下只需进行一次单点校准,封装为螺纹外壳,带烧结金属顶,线长为3米。其工作原理为因为在氧化锆电解质中电流的载体是氧离子,所以当电压施加到氧化锆电解槽时,氧气通过氧化锆盘被抽到阳极。如果给电解槽阴极加上一个带孔的盖子,氧气流向阴极的速率就会受到限制。受到这个速率的限制,随着所施加的电压逐渐增加,电解槽内的电流会达到饱和。这个饱和电流被称为极限电流,它与周边环境中的氧气浓度成正比。

极限电流型氧化锆氧气传感器SO-D1-250-A300C氧气传感器的优点:

测量范围广,10 ppm~96%氧气
精度高
多款型号呈线性特征
传感器信号对温度的依赖性小
交叉灵敏度低
使用寿命长
在多数情况下只需进行一次“单点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