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works2的标签,请教一下。

楼主(2021-07-07):
最近刚接触FB块,想自己做做几个常用的块供调用。
看别人的标签清一水的 英狗里西 。
我就不一样,我相当爱国
ABCD我都读不明白!!
所以我全部用中文定义的话,会不会影响PLC响应速度呢。

网友A:
不影响。我也不喜欢那些ABCD(啊,拨,痴,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works2的标签 下载到系列plc 然后重新上载回来后就没有了 ??
原来是精致的面点 然后变成一滩大饼??

网友C:
注释只占用存储空间,不影响程序执行周期!注释一般不会写入PLC

网友D:
完全不会 自己觉得合适就是最好的。

网友E:
不会,标签会申请内存的,自动关联空闲的软元件,

楼主:
谢谢大佬们解惑,这就去把破洋文全替换了

网友F:
谢谢大佬们解惑,谢谢啦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