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如题,在FB中使用系统D寄存器会报错!!!

图中标签为双字有符号数据类型,请教D如何指定数据类型?

5U是可以指定D寄存器的如:D0:D、D0:UD、D0:U...

大神们快来指点下哈!

楼主:
如果标签为单字就不会报错

网友A:
变址寄存器组成32位寄存器时,必须V,Z配对组成

网友B:
Works2的ST语言不支持定义D寄存器类型,类型不对不能代入,你这个只能用指令DMOV传送类,不能用 := 代入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orks2的ST语言不支持定义D寄存器类型,类型不对不能代入,你这个只能用指令DMOV传送类,不能用 := 代入数值。

这也太麻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rks2的ST语言不支持定义D寄存器类型,类型不对不能代入,你这个只能用指令DMOV传送类,不能用 := 代入数值。

是啊,并且外部程序中FB的32位数据输入引脚“:=”用D寄存器也会报错!也只能再挂个标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麻烦了吧。。。

GxWorks2使用ST语言编程太他么不友好了,与Works3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等级

网友D:
都用标签和数组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