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8):
各位有没有可以替换欧姆龙绝对型旋转编码器E6C3-AG5C 1024P/R 2M?绝对型旋转编码器,1024P/R,格雷码输出,网上看到有好多MODBUS通信型的,编码器用途是检测凸轮旋转角度的,用通信型的间隔读取编码器数据是不是时间跟不上?担心读出的编码器角度位置会有滞后,有用过通信型的烦请解答一下实际使用经验,谢谢!

网友A:
  该款是欧姆龙单圈绝对值并行IO点格雷码输出的  50外径8mm轴颈、10位1024分辨率、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自主产品完全可替换的 具体资料见附件
  并行IO点输出的响应频率很快的,传输速率也比Modbus的快很多
附件: 50外径绝对值并行.doc (308 K) 下载次数:27
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款是欧姆龙单圈绝对值并行IO点格雷码输出的  50外径8mm轴颈、10位1024分辨率、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自主产品完全可替换的 具体资料见附件
  并行IO点输出的响应频率很快的,传输速率也比Modbus的快很多

谢谢,明天联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