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FX5U控制带刹车伺服问题

楼主(2021-07-08):
三菱FX5U控制带刹车伺服,现在刹车用的是轴的运行继存器SM5500的状态来驱动刹车,现在出现问题是转一两次停下来就报过载,经常看到设备在停下来后还有一点点微动。这个刹车一般是用什么信号来松开和锁住的?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A:
用驱动的控制接刹车信号,一般松下10 11脚就可以
不要用PLC接刹车

网友B:
煞車由驅動器連線控制
設定好只要異常或伺服不激磁
就off

网友C:
我一般都是一直开着刹车的,伺服或者设备异常了才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的控制接刹车信号,一般松下10 11脚就可以
不要用PLC接刹车
驱动器也需要PLC给使能信号才松开刹车的,直接给脉冲,驱动器是不会松开刹车的,这个方式也试过了,也是存在一样的问题。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D:
可以把刹车接到伺服的使能输出信号上,只要伺服正常就松开刹车。

网友E: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可以自己逻辑控制刹车的开断,比如在无报警的情况下打开使能,把刹车的两根线接在驱动器的刹车接口上就可以了,也可以把刹车接在PLC的输出点上,在程序里面写段逻辑,无报警的情况下点开使能就OUT这个输出点控制刹车打开,也可以把刹车上电常ON,但是要考虑到Z轴报警时使能没有了,电机会不会往下掉

网友F:
可以让刹车信号共用使能信号输出的条件!

网友G:
刹车信号一般都是通过伺服驱动器来控制的,伺服的刹车应该是通电就打开,有故障才生效

网友H(2021-08-10):
伺服驱动控制刹车,或者PLC运行就直接松开刹车

网友I:
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一般是通过伺服驱动器的输出IO来确定当前是否打开或者是关闭抱闸,一般是在使能之后打开抱闸,断开使能后是恢复抱闸的状态,伺服驱动器会根据当前的时序确定好驱动,看你的用法了

网友J:
轴的运行继存器SM5500的状态一般是检测到多少转时认为是on,这个好像是可以调整的,很低的速度是就已经off啦,这个说明好像以前在一本资料看到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K:
刹车不是那么用的,这样容易坏,你是要达到顺停,最好带减速机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L:
一般伺服电机都配减速机,一般不会溜车。除非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