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8):
变量(这个只是wincc的内部变量)已经设置了链接,其他一切都是正常的,为何就是运行系统以后不显示画面呢,看了网上的怎么设置都不行,求大神说说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运行窗口太小,显示不出画面元件。
把【画面窗口】放到页面的左上角,然后再启动运行系统;或者把运行窗口设置为全屏。
  • 下载积分:+1(工控初学者1)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行窗口太小,显示不出画面元件。
    把【画面窗口】放到页面的左上角,然后再启动运行系统;或者把运行窗口设置为全屏。

    感谢大神的指导,还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