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三菱plc当做modbus从站,电脑做主站

楼主(2021-07-08):
如标题所示,这样的话,电脑usb转485和plc通讯,直接读取线圈或者寄存器,有人这样测试过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想不到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和上位机通讯很常用!

网友C:
串口调试工具不就是这样使用的吗。

网友D:
百分百可以

网友E:
我经常这么做,PLC该干嘛就干嘛,上位机一般是数据算法,显示,数据库存储等,下位机一般直接用FX编程口协议(省钱),本身就是从站,如果有实时性要求,用ADP/BD模块,推荐以太网模块,支持多协议多端口(同时支持4线程),常用Modbus,协议简单,数据吞吐量更大,更快。

网友F:
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网友G:
我这样做的,供参考。加了交换机

网友H:
这个各种串口调试软件不都是这样的吗?所谓的调试软件也都是工程师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