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9):
今天客户有台旧设备让帮忙修改,读取程序出现如图所示画面,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急!

网友A:
應該程式異常了,但又可以做.
以前曾碰過一次,整台讀出來有問題,PLC本身也閃ERROR.
後來程式沒看到異常.
引用楼主陌若安生于2021-07-09 09:10发表的 三菱PLC读取程序显示无END指令 :
今天客户有台旧设备让帮忙修改,读取程序出现如图所示画面,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急!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引用楼主陌若安生于2021-07-09 09:10发表的 三菱PLC读取程序显示无END指令 :
今天客户有台旧设备让帮忙修改,读取程序出现如图所示画面,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急!

你用FXGPWIN-T-V3.0~~就沒問題了
早期不用end也可
三菱官网都找不到这个软件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有遇過PLC的記憶體損壞,也是一樣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