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9):
请问:各位大佬,第一次接电气柜没有经验该如何去接线。接线时应该要注意什么,那位大佬有相关的经验和学习心得可以分享一下请指教

网友A:
合闸动作要帅,然后记得跑快点
我怕提桶也快

网友B:
多做运动跑得快点
多做什么运动好呢

网友C:
竹棍一支,9.5米长,远距离合闸。

网友D:
上电前,接完拿万用表通断档测测各相别短路就行。上电后,再拿表测测交流和直流档电压对不对。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拆二代

网友E:
先接主电路,后接二次电路,接完用万能表测下有无短路,多检查就行,大心细就行了

网友F:
没经验就按照图纸来接
就怕图纸看不懂
zsh340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电前,接完拿万用表通断档测测各相别短路就行。上电后,再拿表测测交流和直流档电压对不对。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位师付说得对,上电前的必备的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教了,拿个小本本记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竹棍一支,9.5米长,远距离合闸。

哈哈 过分了

网友I:
我们公司老员工教新员工接线时。经常会说,电箱冒烟时,千万别慌张要镇定,点上一支香烟。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不冒了。
最后烧坏了没有呀

网友J:
见没见过变压器送电前,先叫一辆消防车在现场等着?我经历过,火还真起来了,然后消防车灭火,第三次时候消防车没用上,终于合闸正常。真实经历,不说谎,是变压器有毛病,修了两次,都没修好起火了,第三次修好了,据说是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把关。
请问当时老板有没有晕过去呀

网友K:
新手就怕碰见受潮的零件,上电就一冒烟而且还有一股糊味,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L:
胆大心细,做好防护。遇见事情,不要慌,先发下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