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直线运行,物品转90度

楼主(2021-07-09):
谁做过,有视频吗,求分享

楼主:
公司没设计,只能自己求助一下

网友A:
是什么物品?形状、大小、重量?
矿泉水,5升,方形

网友B:
这个都设计不出来,还称设计师?
记得看标题,说话记得把握分寸
免费教你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C:
控制好输送带速度搞个挡块挡一下,然后前面做个导向就行了,这个太简单了...
1 向左转
2 向右转
然后重复,必须要有视频,客户要看的啊 差不多视频就可以

网友D:
有个导向轮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旋转气缸

网友F:
磨陶瓷地板线上有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