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题目,欢迎大家来做

楼主(2021-07-09):
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前两天面试时,公司出的考题。
难度很小,想想看看大家用最少的步数实现这个功能。最后我也会附上我的,对比下。
题目:按下启动后,灯1亮3秒后灭2秒,然后灯2亮3秒后灭2秒,循环三次。

网友A:
多大年纪了,泥巴很大好玩儿是吧
不能忘本,基础

网友B:
兄弟你应该去新人专区,发这个帖子。你在三菱区发这样的帖子,消遣我们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上来就是SET \RST,肯定行。
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赚的更多

网友D:
最小步?啥东西追求极致反而不方便调试

网友E:
你先附上自己写的吧。大家给你评价。不要坐享其成

网友F:
这样的公司可以不去了,什么年代了
zsh340

网友G:
用三菱的SFC编程方式最方便,最直观,最稳定。

网友H:
刷了一页,一个梯形图没看到...

网友I:
坐等大神上图

网友J:
这是那个学校的考试题把,感觉面试公司都会问点运动控制的,问这个大可不必,侮辱人  附图
这个还真是一家比较大的公司,你说人家就出这个,你怎么说。

网友K:
这个题目出的有蹊跷! 但不知道这个蹊跷是因为出题者自身不够严谨,还是因为他故意搞了个陷阱。

灯1亮3秒后灭2秒,然后灯2亮3秒后灭2秒。

我理解为:

整个周期是3+2+3+2=10秒。

灯1亮3秒,然后一直灭到这个周期结束。

第5秒时灯2亮3秒,然后灭2秒。

如果这个理解正确的话,第一个灭2秒就是多余的话。

在实际做设备的时候,这种有问题的设计,最好在执行前再次确认下。

但在面试的时候我就不懂了。因为我能懂得机器,但我懂不了人心。

程序附上:

你这个很有意思,有想法

网友L:
我做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题目出的有蹊跷! 但不知道这个蹊跷是因为出题者自身不够严谨,还是因为他故意搞了个陷阱。

灯1亮3秒后灭2秒,然后灯2亮3秒后灭2秒。

我理解为:写的思路清晰,真不错,是个高手。

网友H:
我做的来了,思维比较奇葩,步数不一定最少,但是可能是行数比较少的写法~~~~

我giao,大哥这是啥呀,没用过,学习了。你这种就是属于让人来看是很牛逼的样子。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简单的问题,多绕几次。 ..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做的来了,思维比较奇葩,步数不一定最少,但是可能是行数比较少的写法~~~~
    [attachment=257278]

    你这个有点炫技的意思了,而且不完善,如果要再次执行,会发生错误,完善后估计你的行数不会比人家的少。

楼主:
    楼主来了,可别喷了,没有事的来做着玩嘛,我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有点炫技的意思了,而且不完善,如果要再次执行,会发生错误,完善后估计你的行数不会比人家的少。

    并不是噢,整个状态机只要给M0置1就可以复位了,开关只需要控制M8012的时钟就可以了,要重复触发加一条复位就可以了.

    我上面的描述有点不对,我做这个的目标不是行数(否则多条指令写一行也行),我的目标是用最少的指令数量实现需要的功能,实际上是在用PLC的应用指令解决问题,比只用基本的LD,OUT之类有意思.

    就LZ这个题目,我一共用了12条指令,看看还有没有高手可以做到更少~

网友M:
    希望前面的大牛们晒出的你们程序,学学看看谁用的指令步数最少

网友N:
    我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想法 用计数器和定时器来实现 其他的方法用不会。
    我的老天,咋这么难?

网友O:
    我用步进做一个

网友P:
    Y0计时辅助,Y1,Y2为指示灯

网友Q:
我也凑热闹,步进写的,很传统,一定不是最简的,但是容易读懂。
附件: test2.zip (174 K) 下载次数:13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图是全部程序  已验证

网友R:
真有不会滴
QQ:389097681

网友S:
大神都不屑回复

网友T:
IF bButton AND NOT ButtonOld  THEN
    wStep:=10;
END_IF;

CASE wStep OF
10:
     qLight1:=TRUE;
   IF TON1.Q THEN
     qLight1:=FALSE;
     wStep:=20;
   END_IF;
20:
  IF TON2.Q THEN
     wStep:=30;
  END_IF;
30:
     qLight2:=TRUE;
     IF TON3.Q THEN
       qLight2:=FALSE;
        wStep:=40;
     END_IF;
  40:
    IF TON4.Q THEN
        wStep:=50;
    END_IF;
  50:
    wCount:=wCount+1;
    IF wCount>=3 THEN
      wStep:=0;
     ELSE
       wStep:=10;
    END_IF;
END_CASE;

TON1(IN:= qLight1 ,PT:= T#3S);
TON2(IN:= NOT qLight1 ,PT:= T#2S);

TON3(IN:= qLight2 ,PT:= T#3S);
TON4(IN:= NOT qLight2 ,PT:= T#2S);
ButtonOld:=bButton;

网友U:
SFC比较方便,编写了一个,有附件,SFC块缩小了,可以放大。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V:
搞辣么复杂干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