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9):
各位好,本人目前遇到一个项目上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cpu是fx5u的,通过自带的485接口通过modbus-rtu协议连接20个称重仪表,指令用的是adprw轮询。但是中间有两个仪表数据读不出来,站号、寄存器等配置应该是没问题的,接线也没问题,屏蔽也做好了。别的仪表断开,单独读这两个也不行。
现在的想法是把这两个仪表隔离开来,另外加一个485模块,通过Rs2指令读取仪表的数据,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行,rs2指令该怎么配置?
或者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两个仪表读取数据异常的根本原因,急需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单独读都不行 那明显是表的问题啊 找表厂家啊 你这块在怎么改都没用

网友B:
改站号试试啊。

楼主:
三菱的plc可以接2个485模块,然后分别读取数据吗?
这是不是算2个主站冲突了?

网友C:
用RS2很麻烦。
18个表都行,就2个表不行,可能是这2个表有硬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确是仪表的问题

网友D(2022-02-27):
请问楼主,称重仪表的地址是五位数,而PLC的指令只能写四位数,这地址对不上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应该是表的问题

网友F:
支持PLC与仪表通讯的第三方模块及其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spm=1001.2014.3001.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