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十字滑台模组问题

楼主(2021-07-09):
PLC是FX3U的,接上后脉冲和方向位的灯亮但是滑台不动。以下是点动程序。电流42电机是1.5A,28电机是0.5A。都是64细分,线检查了没问题。

楼主:
灯亮是指PLC的上面的指示灯

网友A:
PLC输出灯亮了说明PLC应该是正常工作的。调整驱动器参数或者降低PLC的脉冲频率试下。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B:
应该脉冲频率过高的原因
引用 网友A:
PLC输出灯亮了说明PLC应该是正常工作的。调整驱动器参数或者降低PLC的脉冲频率试下。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