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9):
求助各位大神    程序写成如图报错,DVP系列的可以啊

网友A:
AS228不支持K4M100这种写法,不过支持D100.0   D100.1这种写法,所以你可以直接改M100-M115 为 D100.0 - D100.15
然后再去编写 “ <> D100 0 ” 这个指令就能编译通过了
  • 下载积分:+1(888lz888)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mapojiang)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  再麻烦问下有没有啥指令可以批量获取M的状态呢
引用 网友A:
    AS228不支持K4M100这种写法,不过支持D100.0   D100.1这种写法,所以你可以直接改M100-M115 为 D100.0 - D100.15
    然后再去编写 “ <> D100 0 ” 这个指令就能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