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Y/Z三轴坐标正负方向的疑惑

楼主(2021-07-09):
依据笛卡尔坐标系:X轴左正右负;Y轴往前为正,往后为负(面对操作面板);Z轴往上为正,往下为负。
实际应用中:X轴左正右负没有争议;Y/Z轴方位各有不同见解。

网友A:
面对触摸屏,X左正右负,Y前正后负,Z下正上负

网友B:
机械设计的时候,最好布局轴马达的时候,马达摆在哪头很重要,如果摆错了。想按坐标来理解,就有点困难。实际上,最好是按坐标来设置。这样简单明了。还有就是Z轴,一般工作位是在下面,原点位在上面。工作位数值就变成负数,如果是手动输入坐标,容易漏了负号,导致马达向上超程。我喜欢把它工作位搞成正数。

网友C:
用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摆出笛卡尔坐标系造型,中指是X轴,食指是Y轴,大拇指是Z轴,往指尖方向是正方向,往手掌方向是负方向。

楼主:
面对触摸屏,X左负右正,Y前正后负,Z下正上负;关于Y方向前与后又有争议,有一种观点是离触摸屏较远的为前,但与设备的前后安全门(触摸屏侧为前门)相反

网友D:
也有这样定义的:Z轴以靠近工件的方向为负,即一般是上正下负。Y轴以远离操作员为负方向,即远程操作屏为负。X轴则没什么要求,可以左负右正或左正右负。
其实貌似楼上的各种定义也都有人用,貌似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一般画面时,对应按钮同时标上正负号和方向,比如:
"JOG - ↓"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