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10):
一直以来对pid听得很多,就是没完全理,解网上有人说:
PID调试一般原则
a. 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比例增益P。
b. 在输出不振荡时,减小积分时间常数Ti。
c. 输出不振荡时,增大微分时间常数Td。
这个说法对吗
比如我现在温度设置260°,加热偏差在5°左右,我该怎么去调节这三个参数,有没有大神能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A:
这是过时的调法,现在PID基本上都是自整定完事了,
OMRON的温控表我自整定也是1到2度偏差,建议用好点的温度传感器
好好赚钱
工控肥仔

网友B:
这种里面有个AT 的功能,把温度降低到常温,打开AT整定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