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途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1-07-10):
请问我的电脑配置如下图,能够装博途V16吗?win10家庭版,版本号20H2

网友A:
内存最好16 8也能用 系统要换 win10 专业版吧

网友B:
这个系统配置可以的,但尽量内存大,固态硬盘.
注意操作系统不要用HOME版本的,有些时候即使基本功能软件能安装了,后期有些组件包也会出错.

网友C:
内存太小了

网友D:
安装博途固态硬盘和内存很重要,建议内存条16G有条件就32G

网友E:
家庭版就不要试了,如果是自己电脑,推荐虚拟机装个。当然,工作电脑也是虚拟机,可以多装几个。

网友F:
可以安装的
我的I5的 8G内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