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1):
  PLC有X00~X07,这时我用数据寄存器D0,输入6,那我就定义了X6为启动信号。若D0,输入1则X1为启动信号。请问这样的程序该怎样做呢?

网友A:
X0常开串联判断语句d0是否等于0接输出启动信号m0,以此类推并联x1到x7等同样语句,判断d0数值导通哪个并联语句,最后统一输出m0,用m0作为启动信号写入后续语句,大概思路吧,应该就这样吧,哈哈,我是新手

楼主:
描述:例程
这个方法可行,但有一个小问题是如果输入点很多,那这个程序步会非常多。

网友B:
切换IO

不要让用户更改IO,出了事故肯定要负责的
这个功能的设定页可以做一个特殊权限才能进入的页面进行设定就可以了,但对于高速计数输入的端口,可以不在选项内就可以了。

网友C:
依此图例既可...
补充说明...这是Q系列CPU的方式...
  • 下载积分:+5(kf123)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好贴好贴!

网友B:
  • 下载积分:+5(kf1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57324]

    你这个是怎样实现的,FX3U的指令能做到吗?方不方便展现下源代码

网友B:
    梯形图只要几行,三菱系列PLC都支持,愿意付费的话是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切换IO

    不要让用户更改IO,出了事故肯定要负责的

    对更换IO要不得,客户不一定愿意
  • 下载积分:+3(kf123)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但我想的是,假如我<启动>可以从X0~X7中选其一,那我<停止>也可以从X0~X7中选其一,但是这时不能与<启动>选相同。以此下去
  • 下载积分:+5(kf123)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啊,在底部接着写一组比较就可以

楼主:
    想实的大概是这样的吧。可惜程序步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