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是否可以直接连接MES?

楼主(2021-07-11):
如图所示,我发现了一个备注
就是普通的三菱是没有网口的,可以利用串口连接触摸屏,然后再利用带网口系列连接MES,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2021-09-07):
大佬,测试出来了的话,分享一下
clyzzc

网友B:
EMS不是MES系统,OT与IT交互,如果用威纶通触摸屏实现,1,MQTT,2.OPC UA,3.威纶通屏直接写SQL数据库,4.威纶通读取三菱数据脚本转发LW区,并开启MODBUS服务器,4.与IT对接好规约,自己写socket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