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1):
需要在车床主轴上加一个编码器来显示角度。
使用了一个3600P的增量编码器+200smartPLC+加一个触摸屏显示。程序中使用了4倍频。
PLC程序在附件。
在车床上等分∮332mm的工件,现在重复定位对不上了(假如每次转43°43′,转1次划一个线,转10次,划10个印记,再转回来,转同样的角度就跟以前的对不上了,有的多几分,有的少几分,还有的多20几分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附件: 编码器360°.zip (11 K) 下载次数:65

网友A:
带轮 同步带检查一下
都没有,直接连的

网友B:
不准就对了!
首先你所选的方式就错,你需要选择的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来做角度显示,这个OMRON、KOYO这两品牌的多有你所需要的功能!
我不需要掉电保持,如果采用绝对值编码至少要14bit以上的才能达到精度要求。估计也 不便宜。

网友C:
因为即使是3600P的编码器也仍然有误差,系统每走一个分度也不是真正的显示分度即执行误差,而且你这种来回转的方式还要考虑机械回差,不要说什么检查过了,精密系统中的准确度和可重复性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人眼睛看看就能确定是否有误差的.

2L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你这里就应该用绝对值编码器,用绝对值编码器就不会有增量编码器导致的累积误差,起码可重复性会非常好.

而且不清楚你这里的应用场景,实际上如果刷新率要求不高,也不对外输出控制什么的,完全可以用485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触摸屏就搞定了,连PLC都不需要.当然如果刷新率很高,或者需要对外输出控制,那就只能上格雷码编码器了~
刷新不高,手在那里转动,精度高一点而已,直径300多要求弧长几个丝的误差,谢谢你的建议。有好的485编码器推荐吗?14b以上的。

网友D:
增量脉冲编码器是存在累计误差的,并且这个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
您主轴测量多大的角度?如果要求响应速率比较高,可以用并行IO点的 ;如果想用RS485输出的,建议用Modbus RTU协议的,通信速率更高些,我们有单圈16位65536分辨率的Modbus输出绝对值编码器,资料见附件
附件: GES58-M单圈16位modbus编码器.doc (305 K) 下载次数:49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用格雷码编码器

楼主:
以前用的是一种角度显示器,某宝买的,用起来老是掉数据(也就是不显示数了),用起来还行,重复定位没看出来误差。
要用的时候掉数据,用着恼火。
还是用的它的编码器,自己写个PLC程序不行了。

网友B:
你用OMRON、KOYO、NSD、ELtra这些个编码器多满足不了你的使用吗??
那个编码器是ABZ相的,因为编码器在那个角度仪上可以用,就没怀疑编码器有问题。一直怀疑我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