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KUKA 机器人怎么防撞机

楼主(2021-07-11):
KUKA 机器人进入注塑机模内前,给了开模信号,然后暂停机器人, 处理注塑机问题,然后开注塑机和机器人,然后就撞机。能否加一个开模完信号,没有模完信号就进不了模内!

网友A:
注塑机开模到位后回输出开模终信号给机器人,机器人进入注塑机内部后,需要给注塑机禁止模动信号,这时注塑机是不能开合模的,流程如下:注塑机开模---机器人禁止模动---机器人进入模内取件-----取件完成退出模内--------机器人给注塑机允许模动和再循环信号。现在一般的注塑机都会有开模终信号

网友B:
两边各互锁,机器人给出不在干涉区内,注塑机给出开模到位且停止中信号。

网友C:
机器人可设置位置干涉区域,用这个可以可靠保证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要设两条件:
1.设备允许机器人进入信号,由设备给机器人;
2.禁止设备关模信号,由机器人发出,防止机器人进入设备后,进行关模动作;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