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通用型伺服不用模拟量怎么进行转矩控制

楼主(2021-07-12):
各位大神,松下A6的通用型伺服,不支持外接电位器进行模拟力矩控制,可以直接通过参数给定不同的力矩大小来进行控制吗(比如多段速切换那种),最好能有接线和参数方面的知道,谢谢各位!

网友A:
两段,8号阵脚TL-SEL

网友B:
帮不了你。不过我知道我们的伺服可以替代松下的电机。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C(2022-04-26):
能替代我们也不用你们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