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选择IO控制器

楼主(2021-07-12):
求各位大佬解惑,客户要求在系统上增加程序选择IO控制器,就是通过八个输入点接8421码配置吗

网友A:
这叫组合吧??

网友B:
8421码只需要4点足以,你那8个输入点是需要接2组8421码??

楼主:
要么是两组,因为是128个程序可选
工控肥仔

网友C:
8.4.2.1,亮几个等于相加等于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