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比较多的项目如何选型?

楼主(2021-07-12):
接到个步进电机测试台项目,一个机构需要控制十几根轴,其它输入输出基本没有,这样的项目三菱怎么选型,或者除了三菱有没有其它方案。每根轴参数需要可设定,有触摸屏。

网友A:
用军创
真诚感谢!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步进?那就是QD70P8或者QD75DxN整起来
真诚感谢!
加油!

网友C:
用安川MP运动控制器
真诚感谢!

网友D:
FX5U可以的
真诚感谢!

网友E:
多轴建议采用总线控制方式
真诚感谢!

网友F:
汇川 H3U 本体自带5轴 200K 可以1组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
4PM定位模块4轴每块 最多扩展4块
最多能带 5+4x4
梯形图编程 三菱差不多
真诚感谢!

网友G:
十几个轴而已

网友H:
如果是点位运动,没有插补的。上ETHER CAT总线。欧姆龙、松下、基恩士。
军创的PLC见过一次。去年搞口罩机的时候。
就是点位,谢谢

网友I:
如果是伺服,全部用三菱的
QUDVCPU加MR-JE-C伺服,多轴控制,成本低
QCPU加QD77MS16模块,控制MR-JE-B伺服,性能好,功能强
真诚感谢!
三菱
zsh340

网友J:
用信捷的也可以,三菱的也行,只是成本会高点

网友K:
现在好多东东都买不到吧

网友L:
汇川,信捷,成本低一点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