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编程问题。。。

楼主(2021-07-12):
三菱PLC,在程序里多次重复使用SET M10(或RST M10)这条指令,会不会导致双线圈问题?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并不会,只有out会双线圈
下载积分:+5(rafael) 真诚感谢!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set 和 reset 不会双线圈的 只有直接输出会出现双线圈。
下载积分:+5(rafael) 真诚感谢!
工控肥仔

网友D:
不会,只要你的逻辑没问题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rafael)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E:
不会,但要配对使用,不然会死循环环的

网友F:
没有OUT M10就不会

网友G:
OUT才会导致双线圈,SET 和REST是不会滴
好好赚钱

网友H:
其实OUT双线圈逻辑合理也是没问题,只是为了避免混淆和混乱的一个规定。(个人见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OUT双线圈逻辑合理也是没问题,只是为了避免混淆和混乱的一个规定。(个人见解)
是的,分三段,第一个线圈之前。两线圈之间,第二个线圈之后
zsh340

网友J:
为什么要多次使用SET M10呢?可以通过中继变更一下程序,虽然不会出现双线圈,但程序总之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并不会,只有out会双线圈
也不会。关键要厘清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