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十字模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13):
现在用FX3U 控制的十字(X与Z轴)滑台,作为承力的X轴的电流声以及类似于干摩擦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调整吗?商家说驱动器电流只能到1.5,细分我调了32,电机是42的1.8度步距角也在丝杆处抹油了。即使空载也是声音有点大,我把电流和细分都调过了,但还是不太行。问商家说声音大证明脉冲调不对,让我调节波形(商家那边主用运动控制卡,商家调节的速度为10K),PLC咋调呢

楼主:
商家说细分他们一般是16或者8,我调了,比之前更吵了

网友A:
细分顶多丢步,电机响就把电流加大呗
不行就加扭矩,空载响就骂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分顶多丢步,电机响就把电流加大呗
不行就加扭矩,空载响就骂卖家
OK好的

网友B:
步进电机避开共振区,脉冲带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