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smart连接,输入设定值断电为0 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13):
触摸屏输入设定值断电触摸屏和smart VD都为0。smart系统块设置断电保持和新建DB 也无效,求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要确定一下你使用的寄存器,再要看一下你的数据类型,vd40=4个字节你看一下都包含那些了

网友B:
VD0要停电保持 你设置的是VD40开始连续20双字 设置完成下载到PLC生效。
VD0 包含VB0 VB1 VB2 V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