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从PLC已下载程序,没有注释

楼主(2021-07-13):
怎么样才可以查看PLC已经使用了什么编号的继电器,寄存器等

网友A:
说清楚啊 老铁 啥子PLC?三菱的话,有程序就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B:
三菱要有原始檔,下載的程式沒注釋
要對IO,自己key
要查元件,可利用使用元件清單

网友C(2022-03-02):
三菱的软件可以看。

网友D:
触摸屏一般都会写IO的,自己往后推 三菱的话有程序就可以看
上网冲浪!

网友E(2022-05-11):
注释是不会写入到PLC 里面的,应为内存太大了。

网友E:
如果是三菱,请打开软元件使用列表,如果不知道那里打开, CTRL+D 就出来了,看到有 * 的就是已经使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