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系列伺服

楼主(2021-07-13):
台达B2系列伺服电机,现在要用Z相回原点,用PLC釆集Z相,但Z相位置和机械位置相差45度,机械位置不方便调整,听说Z相位置是可以在参数上调整的,但翻完了说明书也找不到相应的参数。望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Z相是编码盘上的单独一个脉冲,属于硬件脉冲。又不是从AB相上分出来的,怎么去调整。

网友B:
z相不能调整,一定要用z相回零,可调整电机与设备的连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