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和电机区别在哪里 一样的吗

楼主(2021-07-14):
冰箱的压缩机也是线圈 转子进行运动 普通电机也是线圈转子进行运动,不都是一样吗 谁能解释下区别在哪里,内部结构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压缩机包含电机?

楼主:
压缩机主要是通过电机去带动叶片加压空气,压缩机烧掉了一般都是电机烧掉的吗。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包含电机?

网友B:
拆过压缩机,就是普通电机,没有什么区别,
大型制冷设备,中央空调不就是普通电机带压缩机。

网友C:
冰箱的压缩机是把压缩机构和电机做成一个大整体而已,电机都是一样的,用电

网友D:
泡油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