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ADPRW指令读取32位数据

楼主(2021-07-14):
各位大佬,麻烦问下,如何把读取到数据写入连续两个数据寄存器d97d98,读取的数据超过了单个寄存器的最大值。

网友A:
对方应该也是用了两个16位存储这个数据吧?
最后有时把高低16位互换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感谢大佬,这个是读取电机回授脉冲数的命令,脉冲数超过了单个寄存器最大值,想写到两个寄存器里,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
已搞定,新创建了一个寄存器,更改为32位的就可以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