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1500的工艺轴位置数据类型和1200的区别?

楼主(2021-07-15):
1500PLC的轴用的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轴DB块中的位置数据类型是LReal,1200的是增量式编码器,轴DB块中的位置数据类型是Real,这个区别是和编码器有关系的吗?还是说靠自己设置的?
因为我现在用的1500PLC需要存储很多轴位置参数,如果我用LReal类型数据,保持型存储区占用了73%,换成Real类型,只占用32%,那么可以将位置参数使用Real类型的数据吗?

网友A:
感觉应该是1500TO和1200TO这里不同,就用LRea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