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5):
如图,请问黄框里面的寄存器号是自己定义的吗?还有开头的D100和末尾的M4001对方切断的寄存器也是可以自己定义的吗?SD10680.0表示站号1,SD10680.1表示站号2吗?
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应该出了系统变量都可以自己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出了系统变量都可以自己定义

第一个D100也是能自己定义吗

网友B:
D100连续的一段寄存器是socket通讯的设置参数,D100=0是使用软件上设置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0连续的一段寄存器是socket通讯的设置参数,D100=0是使用软件上设置的参数。

如果有两个active站 是公用一条D100=0的指令吗?还是分别写两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两个active站 是公用一条D100=0的指令吗?还是分别写两条

当然写二条方便些

网友D:
查一下报警代码

网友D:
都是自定义的  看一下指令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