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转换

楼主(2021-07-15):
仪表上通讯接口是这样的方口USB的,打印机的那种。
用串口软件测试没有问题。
现在用PLC的485口来与该仪表通讯,淘宝上买了一个USB转485的玩意,但是这玩意是USB供电,但是USB是接在仪表后面的通讯口这里的。
我是不是买错了还是需要买其他的转换下啊

网友A:
把转换器拆开,在usb口电源针脚焊两根线接个5V给他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