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6):
用的是42步进、1.8步距角的电机。驱动是TB6600,带滑台空载,PLC是FX3U
第一组数据采用8细分,脉冲速度设置成48000,电流1A
第二组数据采用4细分,脉冲速度设置成24000,电流1A
理论上这两组数据是相同的,但是第一组数据电机带不动,第二组数据电机能带动
这是为什么呢?
QQ:389097681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B:
同样关注一下,按楼主所说,电机启动速度应该是一样的,就不存在速度快力矩小的问题,也应该没有超脉冲最大发送频率,具体什么原因,我觉得可以去咨询一下电机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一下

程序是用点动来测试,用WORKS2仿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关注一下,按楼主所说,电机启动速度应该是一样的,就不存在速度快力矩小的问题,也应该没有超脉冲最大发送频率,具体什么原因,我觉得可以去咨询一下电机厂商

是电机问题吗?还是说驱动器中会有脉冲限制或者 驱动中的电流与细分之间有啥联系。应该不是滑台问题,因为之前用输送带也测试过一次

楼主:
甚至第二组数据中脉冲速度设置成32000,电机也能动
QQ:389097681

网友A:
细分跟速度没什么关系的,细分的大小取决于你给的脉冲数,到指定位置的所需的脉冲数不一样而已,也就是你步进电机的速度是有范围的,给的速度高反而转矩小了带不动负载或会发生堵转,给的速度低会共振。

也会有这种情况: 你给的脉冲数和给脉冲频率是一样的(PLC或其他控制器给) 你调节拨码开关使得一圈需要的脉冲少了 就会转的快;   如果你把拨码开关,细分从2000步,调到1000步,但是PLC脉冲给的速度不变,你就会发现电机会转快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分跟速度没什么关系的,细分的大小取决于你给的脉冲数,到指定位置的所需的脉冲数不一样而已,也就是你步进电机的速度是有范围的,给的速度高反而转矩小了带不动负载或会发生堵转,给的速度低会共振。

也会有这种情况: 你给的脉冲数和给脉冲频率是一样的(PLC或其他控制器给) 你调节拨码开关使得一圈需要的脉冲少了 就会转的快;   如果你把拨码开关,细分从2000步,调到1000步,但是PLC脉冲给的速度不变,你就会发现电机会转快一倍.

是啊 但是我第一组的数据就是不转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电机问题吗?还是说驱动器中会有脉冲限制或者 驱动中的电流与细分之间有啥联系。应该不是滑台问题,因为之前用输送带也测试过一次

有3点就我了解的说一下:
1.步进电机的特性是速度越快,力矩会越小,当然在速度达到一定前,力矩变化不会太多,一般步进电机达到300RPM后,力矩就会急剧变小,具体要看电机力矩曲线

2.一般电机启动瞬间要求的力矩比电机运行时要大很多,一般是3~5倍

3.一般步进电机接收的脉冲频率最大为200K HZ,这个不是一定,我说的是一般情况,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你这里的脉冲频率也没超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3点就我了解的说一下:
1.步进电机的特性是速度越快,力矩会越小,当然在速度达到一定前,力矩变化不会太多,一般步进电机达到300RPM后,力矩就会急剧变小,具体要看电机力矩曲线

好的,谢谢老哥。学习到了

网友C:
脉冲的加减速时间调小一点,脉冲频率调小一点

网友D:
应该是加减速时间太短,脉冲频率太高了,直接堵转了。

网友E:
mov k1000 D8348 (D8358 D8368)
MOV K1000 D8349 (D8359 D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