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ADPRW 怎么做成FB块

楼主(2021-07-16):
三菱FX5U ADPRW 怎么做成FB块

网友A:
偷懒的时候,梯形图就只写ADPRW一行
正规的时候,写3行,一行ADPRW,一行是通讯成功,一行是通讯失败
这么简单的梯形图做成FB真的是画蛇添足,多找事做。
效果就相当于有一种手电筒,需要另一个手电筒照着它,才能发光: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