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21-07-16):
配置:FX3GA-40MT+FX2N-2AD
现在我想把我以前的模拟量程序直接复制过来不行,以前用的是FX3U 指令是 MOV H2 U0\G17
U0\G17在FX3GA里面写汇报错,求解

网友A:
FX3GA 对模块不能用MOV 这个指令,得用TO FROM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看模拟量手册,参考例子程序写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如果是FX2N-2AD,可以用RD3A WR3A来进行读写。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