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的PLC驱动回路

楼主(2021-07-16):
做几台检测设备,重复性动作频率很高工位也较多,客户要求用固态继电器来驱动输出,以前做项目一直用的中间继电器,对固态还不是特别熟悉,有几个问题问问大家,
固态继电器是不是用晶体管的PLC直接驱动就可以?高频率的通断会影响寿命吗?需不需要加什么保护措施。还有没有其它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A:
是用晶体管,输出直接到固态就可以了。没见坏过PLC点的。一般固态的输入电压都很宽的。还有一点固态能承载的电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不能作为隔离开关使用,只能作为功率开关使用,即使输出关断也会有极小的残余电流,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关断,面对敏感的器件由于漏电流可能会导致误导通
除此以外和普通继电器几乎一模一样,包括失效模式也是类似的,要么彻底失效不能开通,要么击穿以后类似触点粘连断不开
下载积分:+3(13771165220) 热心助人!

网友C:
有输出专用的功率放大板,内部是晶体管,可以控制电磁阀
非常感谢

网友D:
PLC晶体管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建议串0.5A保险丝,再到固态线圈
非常感谢

网友E:
要控制武藏点胶控制器时,要加固态继电器,响应时间快一些。点胶控制器本来也是通断非常快的。

网友F:
软触点,正常使用寿命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