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用宏判断485连接是否断开

楼主(2021-07-17):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我用威纶通触摸屏485通讯多台机器,但是如果其中一台断开的话,数值元件就会一直显示断开时的数据,这样的话根本分不清是那一台断开了。
听说用宏可以判断有没有断开连接,并进行清零。
所以想问一下,用哪个指令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网友A:
不需要用宏指令的,有相应的地址呢

楼主:
但是如果其中某一台机器断开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比如说我第二台机器读数是100,那么把这台机器拔掉,屏幕上就会一直是100。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用宏判断485连接是否断开
http://ymmfa.com